3G组成的NN网络的链接元件太少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18):
我组了一个触模屏+7站的3G,通信用NN网络,但NN网络就算是模式2也只有8个链接数据元件D0-D7,我想用一个触摸屏控制所有站的3G,都是通过第一个站的链接元件。因为只有8个所以我想到能不能通过计数器来区别,每一个扫描周期在同一组链接数据元件中传送不同站的数据。
如图所以,请问这会有什么问题呢?我试仿真了一个站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之前担心它会链接到别的站什么的。

网友A:
触摸屏借用PLCN:N的网络,去读每个PLC的数据,不用这样子吧,你可以在触摸屏中指定不同的PLC地址然后读写操作都可以啊

楼主:
请问下有这个功能吗?我用的是DESIGNER3 软件,GT1000系列的触摸屏,好像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