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图纸

楼主(2013-12-18):
我公司的服务器开关电源 DPS-800GB A不工作了。从机器上取下后,我单独加上电源,表现“打嗝”好像是低压输出有短路现象。但手上没有这方面的图纸资料,望哪位同仁提供宝贵指导。 E:mail--
zhou_haigen@sohu.com

网友A:
这种图纸估计不好找,只有凭对电路了解,以及经验维修吧!

网友B:
去网上搜搜或者参考一下彩电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C:
出现这个故障一般是后级电路有短路的故障,你可以着重查一下自高频变压器二次侧以后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