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闸门,有没有简单的控制方案。

楼主(2013-12-18):
公司小门口用的是手动的卷闸门,觉得麻烦,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改装,实现自动开关?

网友A:
这个还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好弄?
胸中有方案,但是细节没想好。
例如怎么限位,是在轨道安装传动装置,还是在轴心安装?

网友B:
现在很多卷闸门都是电动机自动控制升降的,这个方案只要买台带遥控的电动机装上就好了
学习经验

网友C:
3楼说的对,
我公司全部改造成电机拖动,方便多了

网友D:
两个不同的机械原理,两个不同的价位,两个不同的精度,没得搞

网友E:
电动门分是上下开的还是左右开的,上下开的要求有制动电路,左右开的还分有轨和无轨的电路都不一样,但主电路是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