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为什么没有带箭头的指示灯????

楼主(2013-12-18):
发现昆仑通泰的箭头符号只能当按钮用,不能当指示灯来用,不知怎么解决??请看版主帮忙一下!

网友A(2014-01-28):
可以自己做。
用位图、动画显示都可以,先做好一两张箭头图形,根据自己需要做成特定的颜色和形状,然后利用控件的可见度或者闪烁功能,即能达到箭头提示操作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