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我厂现在有一个离合刹车器,直流24v额定电流1A,用继电器控制离合刹车的时候触点打火严重。现在想用直流接触器或者是续流二极管加续流电阻(型号不知道怎么定),请教各位师傅给我个触点灭弧的方案,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直流24v额定电流1A,用继电器控制离合刹车的时候触点打火严重?
不会吧!
真诚感谢!请问二极管上要不要串联电阻,如果要的话,型号是多少?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加续流二极管可明显减小火花
真诚感谢!请问二极管上要不要串联一个电阻。型号是多少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
真诚感谢!固态继电器的可控硅在反向电压作用下会不会被击穿,这样是不是还要加续流二极管。我只是顾虑。

楼主:
现在触点打火已经严重到引起误动作了,老板很重视,让我给个方案,我也拿不定主意。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用两对触点并联可以增加触点的容量,还有的说是两队触点串联能增加触点的容量,我也搞糊涂了,今天试了下两队触点串联,还是打火严重,明天试试触点并联试试,其实固态继电器我也跟他讲过了,不过老板让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在家园求助下各位师傅。

网友D:
用电位器调整输出电流控制离合器,不用接触器也可以解决

网友E:
真诚感谢!我想串联个电阻和二极管一起用,请问电阻的规格是多少?

网友F:
肯定是并联咯  还用说啊
真诚感谢!怎么也有说是触点串联的,怎么理解!

网友G:
1安也打火严重??

网友H:
离合器刹车频繁吗
真诚感谢!3妙左右一次

网友I:
可以用串联两个接触器,且容量大一些的。
真诚感谢!你说的是触点的串联吗?是交流接触器吗

QQ:346994482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不必串电阻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真诚感谢!

网友I:
是的,产生电弧的主要原因是触点的分开能力不够了。

QQ:346994482

网友H:
你用功率放大板,线圈是DC24V吗

网友C:
用直流接触器吧。

网友J:
何必把东西搞那么复杂???搞这样管那样管的,搞个普通的接触器就可以了,简单实用故障少成本低,别听那些满腹经纶的砖家的,我这都是这么用的,一年也不会换一个接触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离合器刹车频繁吗
建议还是换成固态继电器,3秒一次有的频繁了

网友L:
你们老板还要干涉具体的方案呀

网友M:
不需要串联电阻!!!

网友N:
搞个3201的接触器,俺们的设备用直流电磁铁的多,把接触器搞大点,加反向二极管,电阻搞个50欧的,我们的功率大DC80v 5A

网友E: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115987]
不用串电阻,1N5407有3A电流,足够了。况且你需要频繁通断。

网友E:
16楼的办法也不错。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真诚感谢!

网友O:
刹车线圈是感性负载,断开的瞬间能产生一个高压损坏接点,并产生线路干扰,我见过用压敏电阻来消除的,可以试试看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真诚感谢!

网友P:
用固态就好了我没就有我们是做面包的一份周有时动作60十多次速度非常快用了两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Q:
用晶体管控制,我们的设备15秒启动一次,24小时连续运转,离合器都换了几个,用了十几年没出现问题。

网友R: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效果好的很,四十A的再也不操心的,我用过多年。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明天二极管到,先看看效果,不行就固态。

网友S:
用续流二极管应该管用

网友S:
用续流二极管

网友T:
可用直流固态继电器SSR来解决。

网友U:
牺牲个输出点....用两个普通的继电器并联供电就行....合时串电阻先,没串的那0.1秒后合,,,,分离时没串电阻的先,串电阻的0.1秒后分...再在离合线圈上并个二极管,,,这样就行了.....参照电容接触器的原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串联两个接触器,且容量大一些的。
3秒通断,如此频繁,用接触器更不好,接触器打火也会很严重

楼主:
跟各位师傅汇报一下我装上二极管后的情况了,装的二极管是in5408,是我私人托厂里的朋友给搞到的,还搞了两个肖特基二极管uf5408.in5408装上之后,继电器的打火完全消失,设备已经完美运行了两天了,继电器我拆下来触点还跟新的一样,我也很高兴,正好这两天厂长也出差去了,等到他回来之前我就把二极管给拆了,看他还不听我的意见,说什么继电器不好,叫我不要搞了装好的继电器。让他换去吧。

楼主:
说起来很气人啊,什么都要干涉我,这次我让他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