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本人菜鸟、之前学的是三菱的,现在弄一个欧姆龙,现在想先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然后理解下、但是步骤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是去外地,不想出差错,希望一次性搞定,所以现在望各位指点指点,我在此先谢了。PLC的型号是  CP1H-X40DT-D。
1.我是在网上买的CP1H的USB编程线,图1  图1
中我框出来的A处是不是这个USB的接口处?
2.接下来是怎么链接PLC,直接打开软件,然后自动在线,直接在线,USB连接,之后就出现了图2   图2
的情况, 点“是”就直接能把脸上了并且程序读出来了?
3.不用设置什么COM端口什么的吗?
4.还有,这样读取即使没成功,会不会弄乱PLC里的程序?

望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谁有CP1H的解密软件啊,有的给下呗,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604051406@qq.com

浪费大家时间了,希望看帖的前辈们指点下,真心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jie767于2013-12-18 14:38发表的 请教把CP1H-X  PLC里面的程序拷出来的步骤、本人菜鸟、 :
本人菜鸟、之前学的是三菱的,现在弄一个欧姆龙,现在想先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然后理解下、但是步骤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是去外地,不想出差错,希望一次性搞定,所以现在望各位指点指点,我在此先谢了。PLC的型号是  CP1H-X40DT-D。
1.我是在网上买的CP1H的USB编程线,图1  [attachment=115964] 中我框出来的A处是不是这个USB的接口处?
2.接下来是怎么链接PLC,直接打开软件,然后自动在线,直接在线,USB连接,之后就出现了图2   [attachment=115965] 的情况, 点“是”就直接能把脸上了并且程序读出来了?
3.不用设置什么COM端口什么的吗?
4.还有,这样读取即使没成功,会不会弄乱PLC里的程序?

连接上USB线后,打开软件新建一个CP1H-X40DT-D型号的空程序(默认是USB),接着点击在线工作(Ctrl+W),再点击从PLC传送(Ctrl_Shift+T)。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只要你在退出的时候 提示plc更改了是否更新的时候选择 不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C:
直接给你图加说明,再不懂就没法了

谢谢了哈

网友D(2014-04-22):
自动在线的话有个选项就是问你传不传程序呀

网友B:
我今天碰到了个问题PLC是CP1H的可是自动在线后程序上传到一半的时候就报错但是PLC的型号就变成了CQM1了有没有哪位朋友能帮帮我啊

网友E(2014-06-28):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F:
USB线连接PLC需要驱动吗?驱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G:
cxone里面都有usb驱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对于这种USB传输线,在软件中都有驱动,按照上面专家们操作就可以了,对于三菱如何下载与上传俺还不太清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