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3-12-18):
一个200KG的工作台用丝杠前后,左右移动。请问要选择多大的步进电机啊。

网友A:
请问要选择多大的步进电机啊。

网友B:
这要看位移的速度和需要的最大扭矩了。问问你们那的老师傅,或电机厂家,这一般是经验,很少有计算的。

网友C:
要看你的丝杆的,你去丝杆的样本上面去看

网友D:
就光一个重量能确定电机,至少要说明丝杆螺距 电机速度要求 加减速要求

网友E:
我学过机械的,你安装方向、丝杠结构、需要速度都是需要知道的,没这些要多少扭力和转速咋计算?

楼主:
螺距5mm,速度是两秒1周。工作台没外力作用水平移动。法兰盘直接传动。

网友F:
东方马达提供选型服务、貌似是免费的。不是卖广告哦……

网友D:
弄个86-110电机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的选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