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收卷机的机械结构

楼主(2013-12-18):
准备做一台卷料机,卷料重量大概3~5吨,我也想自己把机械做出来,第一次做有点头大。

楼主:
我在广东佛山市,欢迎周边机械加工厂联系,该项目机械加工我外发。

网友A:
这玩意不用电器控制的吧,好像只要2个接触器,1个控制板,1个热保护。这种自己拿尺测绘下尺寸就好了!!

网友B:
用力矩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哎 这不就是那冲床的送料机嘛,不会吧 你照着画都画不出来啊 那你还是做你的电气好了

网友D:
已经有实物了机械就好弄了,照着画一下根据用途改改尺寸就好了。你可以到网上搜搜有没有类似的图纸。

楼主:
这机器电气很简单,我想了解的是转轴与机座的结构、收料的自动申缩的结构,我之前没做过机械设计,对轴承和轴这部份的选型没把握。原来的机器上料张紧装置是手动的,现在要改成油压,而且物料重量由原来 1T 加大到 5T。

网友A:
去查下材料的强度,那肯定有计算公式,你套公式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