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如标题,求解答

网友A:
可以的,通常情况下是通过modbus等通信以组态软件或者VB实现的

网友B:
可以的,现在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实现,例如三维力控、亚控、易控等组态都可以,通过modbus、TCP/IP以及各类协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现在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实现,例如三维力控、亚控、易控等组态都可以,通过modbus、TCP/IP以及各类协议等等

是通过给plc的寄存器写入数据来进行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通常情况下是通过modbus等通信以组态软件或者VB实现的

是通过给plc的寄存器写入数据来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通过给plc的寄存器写入数据来进行控制的吗

对的、最简单的例子:GX监控模式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强行驱动X、Y或者RUN/STOP

网友D:
用串口调试 发送一段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