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我对这几种的软件还是有一点混淆,感觉软件太多了,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这三种的PLC编程软件。PLC仿真软件  。触摸屏编程软件。触摸屏仿真软件。等一共12个都是什么名字。某个品牌的什么软件没有的可以不写     。
最后还有组态软件   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的区分区别。   混一起搞不太清楚了。

楼主:
?都不屑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plc编程软件是给plc编程用的,主要是画梯形图,当然也可以用ST等文本语言。
plc仿真软件是用来检查和仿真一个plc的一个软件,主要用来检查部分程序的。
触摸屏软件是画触摸界面和设置与plc的通信等功能的。
触摸屏仿真软件是在电脑仿真一个触摸屏界面的。
组态软件是对画面与画面中的控制对象进行设计编程等工作的软件,通常用于人机交互,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等工作,触摸屏编程软件严格的说是组态软件的一种。通常一种触摸软件对应一种品牌的触摸屏

以上回答,满意不?
真诚感谢!很满意哦。不知能不能帮我说出这3中品牌的12中软件名称,有的品牌的个别软件没有的就算了。万分感谢哦
  • 下载积分:+2(tonyszh) 真诚感谢!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mythic

网友B:
    连百度都不舍得用的人……
    热心助人!不是不用,你知道百度的查不多清楚,而且还乱,还是谢谢你哦
  • 下载积分:+1(tonyszh)

网友C:
    二楼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