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输入:一个气缸到位磁性开关,一个启动按钮
输出:进气电磁阀
动作过程:按下启动按钮后电磁阀得电气缸动作,气缸到达磁性开关后复位,然后重复动作一次停止,等待下次按下启动按钮
请高人指教,谢谢!
FX-1S上使用

网友A:
你复位后从起用什么判断,用时间吗?

网友B:
用步进做比较好解决,省的想那些逻辑
附件: 你的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203
  • 下载积分:+1(liangliu112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位后从起用什么判断,用时间吗?

    时间2秒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步进做比较好解决,省的想那些逻辑

    刚刚实际验证了一下,动作都没问题 就是我有些看不懂,看来还要向你们多请教多学习
    zsh340

网友C:
    很简单,限位开关动作

网友D:
    最好复位停止加个输入,按启动键启动,输出自锁,用磁性开关断开,并启动还回输出,用复位停止输入停,这样既可,停止输入用常闭串入

网友D:
    定时没开关量准确

网友E(2014-03-15):
    你是送料吗,送料的话最好使用两个磁性开关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