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现在刚学习PLC,碰到个题目:M0 M1 M2 M3分别控制4个电动机输出,按下X0启动M1,3秒后启动M2,以此类推到M4;然后按下X1,M3停止,3秒后M2停止,以此类推到M0停止。 现不能用SFC和逻辑指令,只能用基本触点指令,我咋想都要6个时间继电器,有大师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资料书上好多案例,你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书上好多案例,你去找找

你说的什么资料书啊,我看了好多啦,没看到这案例啊!

网友B:
用基本指令很好做的,你多用几个定时器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基本指令很好做的,你多用几个定时器就可以搞定。

我用6个做出来了,想问下有没有用少的办法?从基本提高自己,

网友C:
都是3秒的間隔,一個定時器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3秒的間隔,一個定時器就夠了。

咋做啊,教教我!

网友D:
使用左移和右移指令

网友E:
其实,PLC有足够多的时间继电器,用6个也无所谓,
用2个也可以,使用调用命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