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给看看,这程序到底怎么不对了,实现不了啊

楼主(2013-12-19):
描述:顺序控制时序图
三台电机M1,M2,M3,分别通过接触器KM1,KM2,KM3控制接通三相电源,启动顺序分别为 M1,M2,M3,间隔5秒,停车时顺序为 M3,M2,M1,间隔3秒,用PLC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程序有什么错误,请兄弟们指正。兄弟新手
下面附有程序图、时序图。
俺是新手

楼主:
问题出在了停止的时候,模拟老是不对
俺是新手

网友A:
你的时间设的有问题,你T35和T36时间要设的比其他两个定时器时间长点,就行了。
真诚感谢好心的2楼!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你的T35定时器用得有问题

网友C:
编号改了就可得
真诚感谢!可是该应该则么修改呢?我把T35 改成100ms的也不行啊。要不麻烦哥们,写下此程序,仿真试试呗

网友C:
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2(何止是夏天) 感谢6楼,厉害!我试过了 ..

网友D:
这样就可以啦,记得交学费哦!
下载积分:+2(何止是夏天) 果然可以了,谢啦,兄弟 ..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E:
个人认为程序没有问题,顺序改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F:
可能是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你加一步中间转换T35、T36触点各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再有中间继电器切断电机运行

网友G:
网络4中常闭点T35换成T36就可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H:
T35和T36用的不对!

网友D: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I:
赞同10楼的改法:“网络4中常闭点T35换成T36就可达到设计要求.”,
程序本身写的有问题,不严谨

网友J:
搞了这么多定时器,看都看晕了!用一个定时器加上比较就可以实现所有功能,而且简洁!

网友J:
给大家讨论下

网友K:
看看这个程序能满足你的要求吗!两个定时器加比较就可以搞定!
描述:电机延时启动延时关闭程序

网友L:
学习了,不过这个程序还是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