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绝对值型旋转编码器 请问怎么和三菱PLC接线

楼主(2013-12-19):
想用绝对值编码器定位,和PLC进行连接,但不知道如何接线,接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一般绝对值编码器常用格雷码,根据编码器输出的电压情况,如为DC24V,负极输出,可直接接在X点上,然后可以用程序(FX PLC)或格雷码转换指令(Q PLC)转换成10进制的数据。

网友B:
就当作一排按钮,连到X点上

网友C:
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D:
是个麻烦的事情,如果用三菱plc他的数据转换要自己编程要考虑程序周期的问题,用欧姆龙的plc吧,他有专门的绝对值编码器输入模块

网友E:
直接接X点,指令读取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F:
欧姆龙的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三菱的直接接X0或X1口就行,这两个是高速口。

网友H:
这个估计不行,如果编码器转速很底的话可以试试,高速的话输入点没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I(2014-02-07):
可以用西门子的S7300-338模块,这个是SSI通讯接口,专门用于绝对值编码器的,很方便。

网友J:
如果编码器的输出频率很高的话,可以采用三菱高速计数器里连接。

网友K:
2的0接X0,2的1接X1,一次类推,软后通过格雷码转换和逆转换的到想要的二进制,有这个指令

网友L:
1、如果是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就按照编码器的接线图接到PLC的输入点,因为一般的绝对值编码器为格雷码输出,要通过格雷码指令转换为十进制,随后根据需要转换成角度或长度等数据。
2、如果是多圈编码器,建议采用通讯方式读取数据。

网友L:
不知解决没有,可以和我联系。
lfplfp-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