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路由器连接两个交的换机

楼主(2013-12-19):
厂里有两个交换机,想通过路由器连接监控PLC,有那位大侠做了

网友A:
以太网吗?那路由就当第三个交换机用就行了吧。。。路由不就有交换机的功能吗/?

网友B:
把两个交换机都接在路由器的LAN口。然后把PLC,PC都接在两个交换机中任意一个交换机的LAN口就OK了!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C:
DHCP 不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