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触屏试教编程控制运动控制卡的??

楼主(2013-12-19):
大侠,有谁玩过触屏试教编程控制运动控制卡的??
触摸屏程序应该怎么写,怎么调用G代码?
我打算用雷赛SMC6400运动控制卡,但是没有思路怎么做,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蛋筒的很的东西,联系我,我有成套的控制,PC软件控制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我,雷泰控制专门有这种软件说明书你可以要一份,还有触摸屏程序都是现成的哦

网友B:
一步一步执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