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今天刚安装了CX-ONE4.2,在CX-Programmer中新建一个工程,CPU选择CP1H,型号为CP1H-X40D-D,然后想给CP1H配备一个扩展IO单元,型号为CP1W-20EDR1,(因为实际系统就是由CP1H-X40D-D和CP1W-20EDR1组成)但是为什么在配置主机架空槽时可供选择的IO单元只有CJ1W型号的,并没有CP1W-20EDR1?
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还是有别的原因,望明白人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这种CP系列IO扩展时不用在里面弄的(直接用就可以),扩展CJ等那些高级的才要添加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A:
引用楼主当年明月于2013-12-19 21:55发表的 求大神指教,本人欧姆龙菜鸟 :
今天刚安装了CX-ONE4.2,在CX-Programmer中新建一个工程,CPU选择CP1H,型号为CP1H-X40D-D,然后想给CP1H配备一个扩展IO单元,型号为CP1W-20EDR1,(因为实际系统就是由CP1H-X40D-D和CP1W-20EDR1组成)但是为什么在配置主机架空槽时可供选择的IO单元只有CJ1W型号的,并没有CP1W-20EDR1?
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还是有别的原因,望明白人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这种CP系列IO扩展时不用在里面弄的(直接用就可以),扩展CJ等那些高级的才要添加
但是为什么我将扩展的IO单元的输入口定义为全局标签后,全局标签2.00、2.01、2.02等等显示的是工作?而CPU自带的IO输入口定义为全局标签后,全局标签0.00、0.01、0.02等等显示的是输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CP系列IO扩展时不用在里面弄的(直接用就可以),扩展CJ等那些高级的才要添加

扩展显示是这样,可以用(作为IO)
好的,我懂了,谢谢你哈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