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的输入形式,有正负逻辑之分,对电机的旋转方向有影响吗

楼主(2013-12-20):
伺服脉冲的输入形式,有正负逻辑之分,对电机的旋转方向有影响吗?有影响的话,是个怎样的原理

网友A:
當然,2個相對應是正轉,

网友B:
脉冲量是由角速度推导出来的,角速度是一个向量,所以它的正负就决定了旋转的方向

网友C:
看你选的是哪种工作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