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小白求教。。。   GX Developer 好像文件名是 GPPW 吧?

GX Works2 怎么样可以打开GPPW的文件呢?有插件什么的下载吗?
这家伙很懒

网友A:
三菱电机新一代PLC软件,具有简单工程(Simple Project)和结构化工程(Structured Project)两种编程方式,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 ST及结构化梯形图等编程语言,可实现程序编辑、参数设定、网络设定、程序监控、调试及在线更改、智能功能模块设置等功能,适用于Q、QnU、L、FX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兼容GX Developer软件,支持三菱电机工控产品iQ Platform综合管理软件iQ Works,具有系统标签功能,可实现PLC数据与HMI、运动控制器的数据共享。
GX 2主要面对Q、FX、L系列PLC。

网友B:
在工程里面有一个打开其他格式数据  打开其他格式工程  之后找到需要打开的文件就ok了

网友C(2014-03-23):
功能更加强大

网友D:
能设置参数 不用自己再编写参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