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与伺服的选择

楼主(2013-12-20):
现在想做一个喷漆的设备,需要用到两个电机。精度要求都不是很高位置在1mm就行。一个要求转矩不大,但加速与减速变换转向时间要求高,另一个转矩大,不用转向,速度不快,启停较多。不知道怎么选择电机啊?步进电机能实现上述要求吗?伺服的有点贵啊!另外要怎么与plc接线啊?伺服驱动器上的并行I0连接器不知道怎么接。谁知道啊,或者有什么资料。诚恳向大侠求教!

网友A:
你都不知道用什么伺服与步进电机什么品牌的PLC,你叫人怎么告诉你

楼主:
plc选的是三菱fx1n- 24mt,电机的牌子还没选好呢。因为是第一次做项目所以不知道选什么牌子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我看了松下的伺服说明书,没找到并行io的接线,其他的牌子又没找到资料,所以真心很着急啊!请大家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