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20):
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已经有的plc程序设 置端口是灰色的,不能写入,但是直接读取plc程序可以跳出端口设置。现在不能把写好的程序写入plc。求助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打开的窗口有可能太多 了全都关闭后再设置端口就可以了
感谢帮助!如您所说的一样
下载积分:+2(lqjcmlx) 真是好人!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在监视模式或写入监视模式,如果在这种模式下是不能设置端口的
要在编辑模式下才能设置。
真诚感谢!如1楼所说的
自我解救

网友C:
你在电脑中设备管理里面设置就是了,你改不了PLC的端口,你改电脑的端口,你一个个试试就是了,很简单的。
谢谢!有些端口被占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這種也太簡單了,畫面開得太多了
热心助人!如您所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