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电脑连接PLC的问题

楼主(2013-12-20):
同一根数据线分别连2台设备上(设备功能一样)PLC(型号一样Qan系列),一台连的上,另外一台连不上,是不是连不上的这台CPU有问题了?我该更换了吧,要不然程序都无法监控。。。。。求解

网友A:
你用的是RS232吧,直接换USB连接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RS232吧,直接换USB连接线看看
是用的USB线连的,怕是要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