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N与扫描枪选型与使用,求助

楼主(2013-12-20):
现有一个小项目,需要用到扫描枪扫描一维码然后作比较、相符合则通过、不符合则报警。思路很简单、选型却不知道选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地,选了个BL-601,报价4k……我说,一个小系统、plc都不用那么贵,需要么?
各位~!有做过类似的吗?都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枪?价格大概到哪里?
求解答~!
PS:PLC可以不用2n的也可以,但尽量是2N吧、自家有货在

网友A:
没做过 不好意思

网友B:
232BD,另外扫描枪用串口输出,用RS指令

网友C:
你有基恩士的,比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