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远程I/O模块的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20):
请问AJ65SBTB1-32D的B RATE 中1、2、4拨码开关根据什么设定

网友A:
设定传送速度,如图
根据你主站设定的速度,主站设定为多少,远程I/O模块就得设定多少,如设定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报警或运行效果不理想。
自我解救

网友B:
看手册上有啊

网友C:
傳送速度跟傳送線的距離也有關系的。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