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欧姆龙CP1H为什么我指定不了D100的值

网友A:
引用楼主rao天行健于2013-12-20 17:06发表的 欧姆龙PLC :
欧姆龙CP1H为什么我指定不了D100的值

天书……为什么原因那么多,还不知道你对D100做了什么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书……为什么原因那么多,还不知道你对D100做了什么

有可能是PLC坏了。这个点不能用了,换的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