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嵌入版软件登录密码破解

楼主(2013-12-20):
请问那个高手能否帮助破解这个登录密码

楼主:
高手都度周末了!

网友A:
如果有工程的话,你在工程里改了就好了

楼主:
就是没有工程,所以需要密码。

网友B:
在用户管理里面添加一个你的密码

网友B:
这是一个打包工程没法修改密码

楼主:
是的你说的不错,能解开吗

网友C:
打包工程解压安装后会有个工程文件和运行文件吧,然后再用组态软件打开。我没用过,你试试

网友D:
没搞过,做不了。

网友E(2014-01-19):
你这个系统的登录密码是zp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