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熟悉闸式剪板机的高手

楼主(2013-12-20):
想问熟悉闸式剪板机的高手,龙门为何下降后无法回升?填充气体气压在10公斤左右。

网友A:
手动先测试一下你的气阀是否正常,包括线圈,可以上升下降交换一下看。另外你是全手动还是数控的。如果是数控你要查看下降后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上降。有可能是上升条件不满足。
旭迈机电
肥仔米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有可能是上升条件不满足。

楼主:
上升条件不满足,谢谢一楼的答复,再次感谢。

网友D:
用过液压的,你的应先检查输入条件,满足了再查输出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