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大家好,本人是从事液压工作的,最近开始学习电气方面的知识,零基础,所有很多对各位认为是特别简单的问题,我都不会,如果有很弱智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喷,本人诚心想学习,希望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知识,交到很多朋友,我不是那种伸手档,很多问题确实是自己查了资料还是一直不明白的,可能是基础太差的原因,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小弟先谢了。最近看三菱的指令,ld跟ldp一直不了解上升沿是什么意思,百度了下,感觉ld是常开触点闭合不就跟ldp所说的从0到1是一个意思了吗?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上升沿好像是指瞬间的触发1个信号
我查了很多地方,上升沿就是在第一个周期里面有效,

网友B:
我也是从事液压,电气工作的,留个Q一起学习吧
280381670,我电气才刚开始学习呢。

网友C:
我也是菜鸟,
上升沿应该是高电平的开始,下降沿应该是高电平的结束,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我查了很多地方,上升沿就是在第一个周期里面有效,呵呵,相互学习呢。

网友D:
plc扫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有扫描执行的。LD的意思是从程序的第一步开始到END结束止为1个扫描周期,执行LD时,只要PLC为RUN时,LD每次扫描周期都执行,所以我们监控PLC的点时,该灯一直亮着。
LDP的指令是直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第二个周期就断开了,那么这个周期很短,我们有时是监控不到的,所以这个点的灯一直是灭的。就是有一个长信号变为一个短信号(1个扫描周期的信号)
手册上面有时时序图。
真是好人!太感谢你了,讲的也特别详细跟清楚,完全没有因为问题简单而没有回答,希望论坛里你这样的人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