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一个欧洲进口设备上的三菱触摸屏GT1055-QSBD损坏,想用国内的GT1055-QSBD-C替换,把原来的程序下载到新的触摸屏上后,触摸屏就一直显示首页,点击画面上的翻页按钮能听到蜂鸣声,画面就是不切换,偶尔弹出comm.Error的提示框,请教大家这个系统那个地方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A:
comm.Error 是通讯故障
触摸屏与PLC未通讯上
而程序中翻页可能是在PLC程序中设置的,但因通讯不好没有改变PLC程序中的页码,所以按翻页按钮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Error 是通讯故障
触摸屏与PLC未通讯上
而程序中翻页可能是在PLC程序中设置的,但因通讯不好没有改变PLC程序中的页码,所以按翻页按钮没有反应

你说的很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