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如何能在脉冲输出时,任意修改脉冲量和频率,请教大侠。

楼主(2013-12-21):
PLC要在实时脉冲输出时修改脉冲量,和频率

网友A:
这手册上不有说呀。正在输出中时是不可以改的。必须前段停了后才能更改。你看那个实例都是每一步都有个暂停时间的。
旭迈机电

楼主:
那么要走一条斜线怎么走的出来啊,

网友B:
如果要走斜线就要用到有直线插补功能的PLC

网友C:
可以走斜线的,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同时发脉冲就可以。

网友D:
PLSR指令可以的说。。。。。。。。。。。。。。

网友D:
哦哦,忘了好像是PLSV

网友E:
欧姆龙的好像有这个功能

楼主:
斜线可以走出来,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需要用定位模块,变速请求功能

网友G:
1 不行,三菱FXPLC没这个功能,要么选择定位模块,要么选择欧姆龙的CP1H有这个功能。
2 楼主还是多了解相关资料和特性,再设计系统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在脉冲输出时?还是定位时?用PLSV可以吧?

网友I:
信捷PLC可以这样搞

网友J:
S7-200 PLC用PWM异步更新输出可任意修改脉冲宽度和脉冲周期。

网友K:
永宏的可以。

网友L:
为什么大家都说不可以呢?我就是这以用的。
LD M0
plsv d0 y0 y2
用这条指令输出脉冲。
然后用其他指令改变D0的值,则可以改变脉冲频率。
用其他数据寄存器与D81401,D8140进行数学运算来控制M0的通断就能改变脉冲量。当然,只能把脉冲量改大。你总不能把已经输出的脉冲再收回去吧。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