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清楚内存后,原来可以用的程序出错了。

楼主(2013-12-21):
我使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我在做电梯系统设计的毕业设计。我为了写入我的程序,在写入时,清除了原来的程序内存和参数。
最后实验完我的程序后,再写入他原来的程序就出现了问题。
除了初始化,电梯只要切换到自动模式,就会自动上升。并且在上升的时候我其他按钮都是无法对其控制。具体错误请看附件。

网友A:
那當然,寫程式我也用把數字直接寫在里面,電池沒電,裝上電池也沒有用,基本和你說的原理一樣。‘

网友A:
可以加我QQ64645766,電話18913200819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