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求一个PLC控制触摸屏画面的例子,谢谢高手

网友A:
网上有例程啊

网友B:
去威纶网站下载一个

网友C:
触摸屏设置d0,用其他画面是几就传送到d0。

网友D:
触摸屏PLC控制设置DMO 然后在PLC上编写MOV #(画面号)DM0   就可以了!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E:
我可以给你一个用三菱PLC和威纶触摸屏的例子,由于牵扯到技术秘密的问题,你只有联系我了。我的联系方式QQ:360684677  电话18999778218

网友F:
你说想说PLC发生什么事情就在触摸屏上弹出一个窗口的事情吗?如果是,实现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常用到的,外部输入有效,弹出窗口。大体列两个品牌的给你看看。MCGS可以通过策略来做,PROFACE可以通过D脚本来讲,多看看书或者帮助。我想这个你应该能看明白。

网友G(2014-03-28):
引用 网友F:
你说想说PLC发生什么事情就在触摸屏上弹出一个窗口的事情吗?如果是,实现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常用到的,外部输入有效,弹出窗口。大体列两个品牌的给你看看。MCGS可以通过策略来做,PROFACE可以通过D脚本来讲,多看看书或者帮助。我想这个你应该能看明白。

[attachment=116658]
[attachment=116659]
[attachment=116660]

我想问下 您这个是用的哪个软件啊 我也刚学的 还不会  找前辈多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