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台达变频器软件VFDSoft选择中文显示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1):
求高手解答:台达变频器软件VFDSoft选择中文显示乱码怎么解决?

网友A:
问过了台达人说可以用繁体中文。无法用简体中文!

网友B:
参阅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0689-keyword-%CC%A8%B4%EF%B1%E4%C6%B5%C6%F7.html

网友C(2014-07-02):
用了fandixiao大侠介绍的方法,查阅文档,由于水平有限,只翻译了部分中文菜单,现传上来分享。如有大侠能翻译更多,也请上传分享。
把Lang_EN.txt文档复制替换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即可。例如D:\Program Files\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AC Motor Drive\VFDSoft\Language file
本文档适用Delta VFDSoft 1.48。
再次感谢fandixiao大侠。

网友D(2014-11-12):
说明书中的VFDSOFT是V1.10,看上去可以选择简体中文,不知谁有试试,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