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马达星三角转换时,马上跳热继电器,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21):
设备是一台鄂碎机,37KW的马达,额定电流75A,使用时间都有10年了,一直没有什么故障,正常使用,前2天发生一故障:
故障现象:37KW马达星三角转换时跳热继电器,Y型起动测试电流130A正常,15秒后转换为三角形,但转换1秒内马上跳热继电器,热继电器设定值为42A,电工把空气开关、3个接触器、热继电器、马达全部一一更换,结果还是一样跳热继电器,试拆去连接鄂碎机的皮带,空转一切正常,不会跳热继电器,测量空载电流三相均为35A正常,三相电流平衡,测试电压也没有缺相,电工说是鄂碎机问题,负载太重引起,机修工说鄂碎机1个人用手都转得动,说100%没有问题,你推我、我推你,东西修了1天多了还没有解决问题,请坛里有经验的高手分析下到底是电气还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A:
你先把热继电器的常闭短接,启动电机看切换后电流有多大。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热继电器的常闭短接,启动电机看切换后电流有多大。才好判断
热继电器是富士的,一时没有备件,试换了个国产的热继电器,调到45A,星三角转换后,还没有等看清楚电流,就看见热继电器内部发红、有烟出,马上手动停机,电流应该比较大啊。

楼主:
设备一直正常使用多年,排除是接线错误,同时对比另外同一设备,发现带负载鄂碎机Y型启动时,马达转速比较慢,看上去马达带动负载很吃力的样子,15秒后转换三角形,1秒内马上跳热继电器。

楼主:
但机工组好几个同事,反复检查鄂碎机,跟我说机械100%没问题!!!头大。

网友B:
热继电器整定值应该在额定电流的1.1-1.3倍之间,你整定值设置45A,可能问题在这,你把整定值调大点试试

网友C:
热继电器额定电流过小,我的看法

网友D:
有2点:
1。马达额定电流75A,热继电器设定值为75A‘.
2.Y型起动适当調长时间后再转换为三角形运转

网友E:
机械问题.这种情况轴承的问题大些.在正常情况下手转不是很好,但又可以转得动.运行起来就很大阻力了.

网友E:
我也用的是37KW的破碎机质量不好的轴承总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F:
37KW的马达,额定电流75A,热过载继电器整定电流,应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调整在(1—1.05)的范围之内。比如:75*1.05=78.75 热过载的整定电流在78.75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我遇到过是机械问题,当转换后电机转速升高负载太大导致电流很大,表现为热继发红跳闸。而用手转动机械边是表现很轻松,但是就是不能高速运行。
自学

网友H:
你试试延长启动时间,30S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I:
看了一些回复,搞工控的来回答电工问题,还是不行,热继电器它不是接在主电源进线上,它是接在只通过相电流的三根线上,45a足够了,还有人说要延长启动时间,告诉你,如果负载有问题,转速起不来,最长时间也会跳,没转换不跳是因为接触器把电流互感器短接了,如果你认为你的电源没问题,如电压太低或线路有接头烧坏接触不好,那就100%破粹机有问题。
  • 下载积分:+1(一个人来) 有道理,支持

网友J:
    马达传动是否皮带盘,皮带需打点蜡,如蜗轮蜗杆传动,查蜗轮箱或加齿轮油,仅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一些回复,搞工控的来回答电工问题,还是不行,热继电器它不是接在主电源进线上,它是接在只通过相电流的三根线上,45a足够了,还有人说要延长启动时间,告诉你,如果负载有问题,转速起不来,最长时间也会跳,没转换不跳是因为接触器把电流互感器短接了,如果你认为你的电源没问题,如电压太低或线路有接头烧坏接触不好,那就100%破粹机有问题。

    是的,热继电器测量的是相电流,线电流(75A)除以1.732=相电流(45A),排除是设定电流的问题,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10来秒正确,排除是星三角切换时间的问题,Y型启动时(带负载测量),测量三相电压均为380V ,没有缺相、偏低。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告诉下我怎么解决的呗?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  和你一样也是37KW的电机,也是用了十来年没事,最近突然不行了,你的还好有个管用的热保护,我的热保护坏了,电机直接完蛋。

网友L:
    皮带拆了空载试机正常,电气部分,马达说明都正常,还是要查查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告诉下我怎么解决的呗?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  和你一样也是37KW的电机,也是用了十来年没事,最近突然不行了,你的还好有个管用的热保护,我的热保护坏了,电机直接完蛋。

    谢谢大家的意见,明天休息,后天上班再看看,找到故障原因定会发到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皮带拆了空载试机正常,电气部分,马达说明都正常,还是要查查机械部分。。。。

    我也是这样想的,机械故障的概率90%,但机工组2位正副组长+2位正副班长,一口咬定鄂碎机没问题,我也不懂机械,不好搞啊。

网友M:
    你好 你的那个柜子上面的热继是不是在三角的接触器下面接着的 如果是这样  把热继短了  启动的时候看电流   星转三角的时候  电流会比较大   但是 只在设备运行起来  就会达到正常电流  如果转三角之后   好长时间  电流还是没下来    那就是  机械的问题
  • 下载积分:+3(liu1980)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 你的那个柜子上面的热继是不是在三角的接触器下面接着的 如果是这样  把热继短了  启动的时候看电流   星转三角的时候  电流会比较大   但是 只在设备运行起来  就会达到正常电流  如果转三角之后   好长时间  电流还是没下来    那就是  机械的问题

    是的,热继电器是接到主接触器下面的,你说的方法没试过,不知会不会有烧马达的风险,怕担责。

楼主:
    以前有一台220KW的马达也是星转三角时跳机,不过不是热继电器跳,而是空气开关和总断路器一齐跳,修了好久,最后换空气开关,问题解决。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看了一些回复,搞工控的来回答电工问题,还是不行,热继电器它不是接在主电源进线上,它是接在只通过相电流的三根线上,45a足够了,还有人说要延长启动时间,告诉你,如果负载有问题,转速起不来,最长时间也会跳,没转换不跳是因为接触器把电流互感器短接了,如果你认为你的电源没问题,如电压太低或线路有接头烧坏接触不好,那就100%破粹机有问题。

    我75KW的遇到过差不多问题,我解决步骤如下:
    1.检查电源
    2.检查三角形接触器缺相否
    3.拆开电机端盖,检查转子主城,连柱器
    4.检查破碎机转子。
    我是王敏,QQ173357855,微信www_Donesoft_cn,博客https://www.cnblogs.com/bigbox777/,欢迎你加我一起讨论。

网友O:
应该是机械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机的轴承也检查一下,慢速没事,快速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网友P:
有可能是电机线圈与电机到热继之间的电缆隐性故障引起,我遇到过这种事,查来查去机械与电气好像都没问题,最后仔细检查电机与电缆,全部断开接头检查,还要用兆欧表摇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机械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机的轴承也检查一下,慢速没事,快速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电工找不到故障原因,机工组说可能是电机问题,无奈之下也把电机更换了,但故障依旧,排除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可能是电机线圈与电机到热继之间的电缆隐性故障引起,我遇到过这种事,查来查去机械与电气好像都没问题,最后仔细检查电机与电缆,全部断开接头检查,还要用兆欧表摇测看。

已在室内控制室使用500V兆欧表,测试过6根马达线,相间、对地电阻200兆欧以上正常,同一相的相头与相尾,电阻均为大约1-2欧姆正常,空载一切正常,电流35A,三相电流平衡,可以排除是电缆问题吧。

网友I:
1980,你一个搞电的,难道干脆不懂机械?机械是死的,好多能用眼睛一看就知道呀,按道理,搞电气的水平应该不比搞机械的差呀,有些钳工可以说只知道拿大锤。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机械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机的轴承也检查一下,慢速没事,快速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网友R:
楼主叙述情况我看了,电工把空气开关、3个接触器、热继电器、马达全部一一更换,结果还是一样,可以排除电器问题。
从这一现象来看是负载过重,这台鄂碎机已用了10年,机械部分是否做到定期润滑保养,清理旋转机构异物,定期检查更换轴承或者是安装间隙调整不到位,这些都是造成负载过重原因,建议把机械部分检修一下,重点是负载过重。
  • 下载积分:+3(liu1980) 真诚感谢!

网友S:
    如果电气没问题就必须 换轴承、加油。

    电气只有一种可能:星、三角的运转方向反了。

网友T:
    应该是机械故障,手能转动,不能说明高速转动的时候正常啊

网友U:
    建议检查一下电机的轴承,是否间隙过大,另外检查一下转子。

网友V:
    先把热继电器去掉,看启动情况,测电流,分析是否机械。根据测得数值看有没有超过额定值,再设热保护就好了。
  • 下载积分:+3(liu1980) 感谢分享!

网友W:
    电机线接错了。

网友X:
电工不知机械,会多吃很多苦头,,这问题我遇到过无数,,1,电机轴承缺油或坏.2电机转子轴承处磨细,3,机械负载轴承坏或轴问题4,遇到过一设备机械负载轴弯了.以上供参考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

网友Y:
没得说了,机器用了10多年了正常的,接触器、热保都换新的了。叫机修拆轴承加油,叫电工拆电机加油,100%是缺油了。企业电工机修分开就是会出现扯皮的事,“机修叫电工,电工叫机修”,所以做设备的管理不懂机电多半要被玩死的。

网友Z:
确定三角形时的接线正确吗?
肥仔米

网友AA:
我曾经遇到这样情况,用皮带带动,结果皮带轮磨损,当时机械工把皮带轮修整一下(把原来尺寸改小了),结果装上后就出现跟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AB:
供电电源端查一下,所有线路电压,电阻绝缘都查一下,如果在没有问题,应是机械部分故障
好好学习

网友AC:
我建议检查各接线端子从电源来处开始,到电机的接线盒

网友AC:
重新检查电机的绕组相序,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星启动正常,切换到角的时候马上保护,经查星和角的相序接反。

网友I:
引用 网友AC:
重新检查电机的绕组相序,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星启动正常,切换到角的时候马上保护,经查星和角的相序接反。

你好!这个接到星启动正常,转换到三角就反了,是如何接线呀,我搞了几十年了,好像一次都没遇到呀,可能是我运气好吧,还要请你赐教,谢谢!

网友AD:
热继电器整定45A,是对的。他的热继电器是接在三角内的,电流为75*0.58=43.5A.

网友AE:
1 据我分析检查电机的轴承有没有问题。
2 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的绕组绝缘阻值是否有老化。
3 检查接线的端子是否松动,老化,接触不良,用兆欧表检查电柜到电机的电缆是否有老化,等。
4 应该是电器部分有问题,机械有问题,星形就不能启动。

网友AF:
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 你的那个柜子上面的热继是不是在三角的接触器下面接着的 如果是这样  把热继短了  启动的时候看电流   星转三角的时候  电流会比较大   但是 只在设备运行起来  就会达到正常电流  如果转三角之后   好长时间  电流还是没下来    那就是  机械的问题

谢谢,故障在今天已经排除。
过程:把热继电器拆除起动,马达运转正常,三相电流也在额定电流范围,没有过电流,等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接上热断电器,也能正常运转,而不跳热继电器,最后判断是鄂碎机的问题, 厂长已责令机工组检查鄂碎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故障在今天已经排除。
过程:把热继电器拆除起动,马达运转正常,三相电流也在额定电流范围,没有过电流,等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接上热断电器,也能正常运转,而不跳热继电器,最后判断是鄂碎机的问题, 厂长已责令机工组检查鄂碎机!!

呵呵,我说了有些钳工就是拿大锤的,不过1980你也要加强机械方面的学习呀,其实很好判断的故障,还有些人不看跟帖,在那里乱分析,比如你说换了电机,还有人叫你检查电机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