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PLC清除内存后影响了我原来程序的使用

楼主(2013-12-21):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做毕业设计,然后为了试验我的程序,把学校电梯模型清除PLC内存了。然后试验完后,我准备再写入原来的程序,出现了错误,
错误号6705 运算错误。在运行是才出现的错误。
这情况是清除内存和软元件数据后才出现的。再没有清除的时候我几次写入程序都是对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在错误的压缩包里附了电梯的PLC的I/O分配表及程序。
具体错误在附件中可以看到。
向各位请教一下,如何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我几年前写了一台机的程序也跟楼主的一样,清除过内存的PLC输进去无法正常,没清除过内存的输进就OK了,测试过几次都一样,我到现在也没搞懂。
zsfjn

网友B:
我试了,怎么没有错误?

网友C:
那是内存里写入了数据,比如我用一个d存储器,里面放一个常数,程序里只要用这个d就行了。但是你现在把这个数据擦掉了。如果有程序要比较或使用这个数就会出错,这也是防止别人盗用程序的一个办法。

网友D:
FX2N 清除内存后再写入应该不会有问题;也许是那个指令语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