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多条PLS指令,程序如何执行

楼主(2013-12-21):
现在在做一个程序,需要多条PLS指令实现,可是程序执行的时侯,PLS指令后面的开关量没有ON一个周期,按照编程手册上是可以在程序使用多个PLS指令的,只要不会同时执行就行,不知为何

QQ:84818626

网友A:
你可以PLS不同的辅助继电器啊,再用那些辅助继电器来驱动你要输出的点就OK了,如果都是PLS同一个继电器的话应该算双线圈了。

楼主:
PLS不同于OUT吧,在手册上没有这样的说明
我现在也是像你那样,通过中间变量来驱动了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全伺服卫生巾、尿裤、护垫机机器项目合作,承接多功能卫生巾中包机制造,尿裤垛码机制造
QQ:84818626

三菱多条PLS指令,程序如何执行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