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欧姆龙的CP1H能不能直接对计数器里面的当前计数值进行操作,比如MOV计数器当前值、乘以计数器当前值、除以计数器当前值?有的话指令是什么,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太可以啦
那具体都用什么指令呢?求指教

网友B:
引用楼主当年明月于2013-12-21 21:59发表的 请教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
欧姆龙的CP1H能不能直接对计数器里面的当前计数值进行操作,比如MOV计数器当前值、乘以计数器当前值、除以计数器当前值?有的话指令是什么,求指教,谢谢!

呵呵,直接用就可以啦,比如说用(C0)MOV C0 D0 就可以了啦,不过C里面的数是十进制数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