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新手一只,求助各位高手大大。总觉的plc编程要有自己的编程风格,那怎样的编程风格才比较好呢?比如说同样是控制输出是习惯用set  rst好呢还是用长开常闭直接连接;什么时候用步进指令什么时候用主控指令;输入信号是采用上升下降沿还是直接用长开?程序应该分各个独立的模块吗,感觉和单片机里的函数调用又不太一样,各个模块会互相干扰;有必要用m0,m1……代替y0,y1……,最后再让m控制y么?;还有就是当只有开始和停止按钮控制气缸或其他机器的一系列动作时,直接用开始按钮控制一堆定时器,然后再调用各个定时器的时间控制输出动作,最后置零这种方法怎么样,或者有更简单的。
    以上问题比较乱,想回哪个回哪个,就不用都回费时间了

网友A:
     如果你是菜鸟能用1时不用2,力求程序简洁、易懂。不要过几个月连自己都看不懂了。
如果你是高手能用2时绝不用1。人家解了密码上传了也看不懂。免得有人不劳而获
话说程序应该是简洁有效的,至于保密性应该是专门添加密码神马的保护才好吧?

网友B:
看个人编程习惯
大侠能举例说一两点你的编程习惯么

网友C:
个人觉的程序要简洁,明了,思路清晰,没有多余的步序,这才是好程序。
简洁要得

网友D:
个人习惯吧!

网友E:
努力中,的确初学的话对如何编写程序的这一整套思路的规划很重要。这一阶段形成的思维模式对以后编写程式的好与不好有很大关系

网友F:
我现在都开始编写功能块了,以后有什么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要求,直接调用就可以了,自己慢慢积累,以后的使用会很方便的
这主意不错,采用了,呵呵。

QQ:84818626

网友A:
       去找一些靠解密讨生活的了解下,他们能解的PLC是不是都能编。里面有八哥(BUG)是不是能找出来?或者用他们熟悉的PLC再帮你编一套程序是不是跟解密价格一样?了解设备工艺需不需要时间?
    如果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也就不用学编程了,直接买同型号plc倒别人成熟的程序就行了----------------做不劳而获的那位不是轻松多了嘛!!!!神马编程手册  神马设备工艺都见鬼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去找一些靠解密讨生活的了解下,他们能解的PLC是不是都能编。里面有八哥(BUG)是不是能找出来?或者用他们熟悉的PLC再帮你编一套程序是不是跟解密价格一样?了解设备工艺需不需要时间?
    如果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也就不用学编程了,直接买同型号plc倒别人成熟的程序就行了----------------做不劳而获的那位不是轻松多了嘛!!!!神马编程手册  神马设备工艺都见鬼去吧!!!!

试问哪有这么多的机器都是相同的程序,即使是相同的机器,每一台的机器的程序能全部相同么?这个你只会在低端的机器上生活,当这些机器淘汰了,你也已经是和机器一样遭到淘汰了

QQ:8481862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试问哪有这么多的机器都是相同的程序,即使是相同的机器,每一台的机器的程序能全部相同么?这个你只会在低端的机器上生活,当这些机器淘汰了,你也已经是和机器一样遭到淘汰了

这个说得好!赞成!

网友H:
个人感觉:模块化编程、结构合理、步序清晰、逻辑严密!

网友F:
我现在写的程序,写好了只接模块快,修改容易
  • 下载积分:+1(youngbob) 表示看不懂。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I:
对与维修人员来说,程序加密的设备不好修,但对于厂家来说是保护知识产权,两者很矛盾。

网友I:
但是加密之后你售后服务需跟上,要不你就别加密。人家把钱都付清了,是不该加密的。

网友I:
用什么指令编程,取决于个人爱好。总之来说简单就好。

网友J:
根据自己习惯,编写的程序连自己都不懂就出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试问哪有这么多的机器都是相同的程序,即使是相同的机器,每一台的机器的程序能全部相同么?这个你只会在低端的机器上生活,当这些机器淘汰了,你也已经是和机器一样遭到淘汰了

rockyhuo你的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能不停机换卷不?
行的话告诉我,我去把你编的PLC拆来解密。
到时我喝酒、吃肉,开宝马。还要睡你心目中的女神。你就继续比划你的2吧!!!
别告诉我你也在程序里做了(BUG)噢!!
你反正能不停的编出新程序,不是吗?

网友K:
风格是自己的,不管是自己摸索的还是从别人那学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116231]

我现在写的程序,写好了只接模块快,修改容易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写法,还有目前一些控制器(不一定是PLC)都可以自定义一些专用块,如果写的好是可以提高技术门槛的。
不断向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ockyhuo你的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能不停机换卷不?
行的话告诉我,我去把你编的PLC拆来解密。
到时我喝酒、吃肉,开宝马。还要睡你心目中的女神。你就继续比划你的2吧!!!
别告诉我你也在程序里做了(BUG)噢!!

我编写的程序一般不会加密的,但是在PLC里面我是不会写注释的,因为我的源程序里面才会有,下载到PLC里面的程序就有2W多步,(使用FB创建的),还有触摸屏的基本上载不了(国产的屏),还有运动控制器的程序,要看的都要有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了,等你研究完,我都已经开发更好性能的程序了.

还有我说的变频放卷可以达到280M/分钟,可以不降速换接料.

QQ:84818626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写法,还有目前一些控制器(不一定是PLC)都可以自定义一些专用块,如果写的好是可以提高技术门槛的。

这是长期做工控必须做的事情的,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宽的

QQ:84818626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编写的程序一般不会加密的,但是在PLC里面我是不会写注释的,因为我的源程序里面才会有,下载到PLC里面的程序就有2W多步,(使用FB创建的),还有触摸屏的基本上载不了(国产的屏),还有运动控制器的程序,要看的都要有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了,等你研究完,我都已经开发更好性能的程序了.
还有我说的变频放卷可以达到280M/分钟,可以不降速换接料.
你好大神,我很想问一下您做的系统用的什么型号的PLC?变频器是通过通讯控制的吗?方便的话能否告知一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