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请问 外面做雕刻机的运动控制卡,跟我们做的PLC控制的伺服有啥区别啊,他们的是小功率的么?

网友A:
运动控制卡一般是步进马达控制模块,伺服马达一般会做成如三菱伺服器外形类似的模块,运动控制卡确实以小功率居多
反正我目前没见过超过1000W的控制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卡一般是步进马达控制模块,伺服马达一般会做成如三菱伺服器外形类似的模块,运动控制卡确实以小功率居多
反正我目前没见过超过1000W的控制卡

也不一定,我见过机器人的伺服电机也是由运动控制卡控制,但我对机器人的电气控制不是很懂,希望指正。
不断向前

网友C:
运动控制卡跟功率没关系,只是发脉冲的。利用运动控制卡的好处是软件将轨迹生成编码,控制卡将编码转化为脉冲控制步进或伺服驱动器,实现电机的运转。

网友D:
运动控制卡,属于数控系统,是一种开放式的数控系统,其可完成复杂的插补运算,并能够方便地利用PC的总线,适合于非标数控系统的开发,个人浅见
机械臂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深圳凌华科做的运动控制卡挺好的http://www.adlinktech.com/cn/Motion-Control/index.php
大家可以看看,好像控制6路伺服价格才4000不到,不过他是用C来编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我见过机器人的伺服电机也是由运动控制卡控制,但我对机器人的电气控制不是很懂,希望指正。

你说的对,我用过三菱与三协的四轴机器人,专配一个机器人控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