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信捷触摸屏 TP760-P 反应非常慢,是什么原因?

有一台 设备使用了信捷触摸屏 TP760-P,反应非常慢,通电后20多秒才能显示第一屏画面,当点击输入密码时,要40多秒才能输入一个数字,完全进入后根本无法工作,因为滞后严重,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在这之前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把和PLC相连的数据线拆了,直接给信捷触摸屏 TP760-P通电,故障依旧,说明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是不是里面的临时数据太多了要清理?怎样清理?(注:这台设备用了3年了。)
还是信捷触摸屏 TP760-P坏了要更换?更换就麻烦了,我没有它的程序,也不知如何上载。
请朋友们帮忙,谢谢!

网友A:
看看源程序有没有备份,有的话可以先格式化,在把程序杀毒下载到触摸屏上就可以了。可能是有乱码造成的。

楼主:
没有源程序。
我现在上传几张照片,大家看看是什么类型的PLC,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因为PLC有问题也有可能。
肥仔米

网友B:
找个懂硬件的,直接更换硬件,保留存储数据的芯片,其他换成新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信捷TG765-UT的触摸屏,在和PLC通信失败的状态下,反应会很慢,如画面的切换,
建议你先确定触摸屏和PLC通信是否正常,如正常,很有可能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