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综合精度 0.05%(线性+滞后+重复性)
灵敏度 2.0 mV/V
蠕变 ±0.05 %F·S/30min
零点输出 ±1 %F·S
零点温度影响 ±0.05 %F·S/10℃
输出温度影响 ±0.05 %F·S/10℃
工作温度 -20℃~+65℃
输入阻抗 380±10 Ω
输出阻抗 350±3 Ω
绝缘电阻 〉5000 MΩ
安全过载 150% F·S
供桥电压 建议10VDC
材质 合金钢
接线方式 输入(+):红线  输入(-):黑线
         输出(+):绿线  输出(-):白线

各位大侠!小弟就是想问下  这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谢谢了
小侯

网友A:
这是电桥输出信号之灵敏度的单位。压力传感器就是利用电桥的结构来产生输出信号电压的。
它是 额定工作时, 单位电源电压的变化 引起的 输出信号的波动值。

2.0mv/v 的意思是:如果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为1v,也就是电桥的供电电压为1v,在满负荷的压力情况下,输出的信号电压为2mv 。

例如:5kg的2.0mv/v的压力传感器,当施加5kg的压力时:
如果供电电源为1v,那么,输出信号就为2mv
如果供电电源为5v,那么,输出信号就为10mv
如果供电电源为10v,那么,输出信号就为20mv

============================================
以上文字是在百度知道中找到的

网友B:
告诉你,这个传感器就是个四个电阻组成的电桥,平常给它供一个很稳定的电压,有压力时,电阻的阻值变化,电阻的另二个端子就输出变化的电压,压力大小和电阻的变化是有对应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