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速中过电流

楼主(2013-12-22):
以前一台变频器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就开不起来了,过去看是报警oc过电流,电机没问题换在另一台变频上正常运行。加速中过电流是哪里坏了吗?

网友A:
把那个过电流值参数调大一点,或者是增长加速时间。

网友B:
正在使用中的变频器,只要没有人调参数,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变频器出毛病了

网友B:
好好了解一下,应该是谁动参数了

网友C:
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负载呀,看哪里坏了,阻力大了,说不定要加油了。

网友D:
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负载呀,看哪里坏了,阻力大了,说不定要加油了。
变频器在其他负载上使用没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变频器的问题,你看一下负载,再看一下主线路,又是线路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F:
如果是正在使用中过电流,你看看负责发生变化了没?估计不是参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采样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G:
应该是加速时间过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