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怎么都连接不上西门子200PLC

楼主(2013-12-22):
笔记本电脑怎么都连接不上西门子200PLC,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电脑系统是windows 7 32位的

网友A:
把报错的图片搞上来看下就容易知道明白啊!

网友B:
USB转PPI的可以

网友C:
1 检查电脑是有没有RS232接口,编程线和接口有没有损坏。
2 USB驱动有没有装好,端口是否设置正确。
3 检查USB是不是损坏。
4 若以上没问题,可能是在上一次写程序的通讯频率,跟这次写的通讯频率不一样也会产生通讯不上。这时就要用西门子得5611卡来解开,重设通讯频率。
5 若还有问题,那就是PLC的通讯端口损坏。

网友D:
3楼说的好,我今天也刚连接好一个,是USB--PPI的。按照步骤就可以了,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驱动安装好,端口对应。波特率对应。这样设置好就OK的

楼主:
用的是USB转232,再转485。以不同波特率搜寻后,总是提示通讯超时,还老把电脑搞死机。

网友E:
你装了驱动没?

网友F:
控制面板里确认COM,再在STEP里修改

网友G:
你把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USB转232,再转485。以不同波特率搜寻后,总是提示通讯超时,还老把电脑搞死机。
搞这么复杂?
直接USB-PPI吧。好多USB转232兼容不是很好。

楼主:
换了一根USB转232的线,现在连上了。

网友I:
USB端口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