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温控模块与温控器

楼主(2013-12-22):
温控模块与温控器那个控制温度更准?

网友A:
相同品牌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那看看这两样产品的精确度

网友C:
看两个的参数精度,个模块,温控器精度不一样。

网友D:
控制的精度主要看里面的算法和参数,不是看牌子的,能有空的自己编个试试就知道了

QQ:84818626

网友E:
不一定啊,看质量好坏,质量好的什么就可以
温控模块与温控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