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器在FX1N怎么用啊

楼主(2013-12-22):
我用手摇脉冲器连接PLC用高速计数器C251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手摇脉冲发出的脉冲数就是Y0输出的脉冲数,而且要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最好有梯形图

网友A:
海为运动型PLC可以做到!有案例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1N PLC做啊 有没有案例啊

网友B:
编码器如果是双相的,将高速计数器设成双相的,手摇脉冲器摇前需选通信号,将FX1N要用脉冲通道的寄存器的值赋给高速计数器,然后手摇脉冲器摇动的过程中一直将原来脉冲寄存器的值与高速计数器的值作比较,比较的差值作为相对定位的指令值。这样也比较容易增加倍率的功能,不同的倍率用不同的相对定位语句来写。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只是我的臆想。可能会出现行走时一顿一顿的。

网友C:
这个比较困难实现,最主要是采样和输出都是高速的,这样才保证实时.

QQ:84818626

楼主:
三楼说的对 的确出现抖动很大。

网友D:
我用台达PLC做过试验的,是可以做的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三菱的用《DRVIA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他会自动根据高速计数器的加减值得变化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DRVA第一个参数是要发出的总脉冲数(即是高数计数器的当前绝对数值),第二个速度,第三个是脉冲发出端口,第四个是方向。假如手摇脉冲发生器发出脉冲数比当前值大,那么方向信号没有输出,步进电机正转,假如手摇脉冲发生器发出脉冲数比当前值小,那么方向信号有输出,步进电机反转。在此系统中步进电机只能用脉冲加方向。

网友B:
见过人家直接通过手摇脉冲发生器直接连伺服驱动器的,都设成双相脉冲的,存在电压匹配的问题。不知道步进驱动器能不能实现,响应速度不知道能不能跟的上?

楼主:
用绝对值指令是没问题的 我都试过了 就是想用 PLSY 这个指令做下 如果是FX2N PLC呢?没有绝对值指令有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