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宝系统

楼主(2013-12-22):
我公司有一台海宝系统(EDGE)的数控火焰切割机,是常州博大公司生产的,近今天电脑总是死机,用GHOST恢复后也能使用,但用一天左右还是死机,近这两天仔细观察发现电脑内部的电源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断电,开关电源以和另一台好的机器对调过(同型号),开关电源没有问题,现在还是老毛病,各位大侠知道的告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是电脑带控制卡的么,如果是应该是灰尘多了,把电脑搬去给修电脑的人清理下就好了。

楼主:
是的,带的运动控制卡控制2轴,温度监控看了,也不高,灰尘也吹过了,还是这样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着急啊!!

网友B:
晕!我还以为是淘宝的系统出问题了,要你去处理呢,重点查电脑主板,内存,cpu,cpu的散热,电脑的复位按键等,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泡。

网友C:
应该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D:
电脑主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