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2):
主要用于三菱Q系列,像gx works2,想在win7   64位下运行,哪位大侠可以说下吗?

楼主:
works2可以在64位下安装,但装不上驱动。只能打开,通迅不上!

网友A:
通迅不上是你的线没64 WIN7驱动造成的,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我的系统是win8.1   安装都没问题      装过win8.1  的人看界面就知道  我的是win8      我在Q0.2H   PLC上测试过   通信正常  包括works2 自带的   定位模块 和通信模块   都可以用      但三菱  GX-Configurator-QP2.34L-UP目前  还无法安装   需要调试定位模块的
就只能用works2 自带的软件调试和下载参数       下面我上一下图片大家看了就知道

网友B:
安装后的

网友C:
gx works2,GX Developer  win7   64位下运行都可以的。我现在用的就是WIN7 64位系统    通讯不上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好

我这里USB TO RS232   还有三菱USB直连驱动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USB TO RS232是可以得   但   三菱自带usb转的   好像不能驱动

网友D(2014-03-03):
GP 可以,WORKS没有用过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