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3-12-23):
描述:图片
求解释:G1700.G1800.G1600

网友A:
什么东西嘛

网友B:
条件满足,传送数据!!!!U4\G1700中U4表示PLC插的特殊模块的起始地址为40H,G1700表示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地址1700

网友C:
是啊,2楼说的没错,这是QD75定位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地址,把K9001传给它意思是让相对应的轴做原点回归动作。

网友D:
图不清楚呀?

网友C:
点击图可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