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LDI  Y1  (下料汽缸)
ANI  X0(下料汽缸原点)
ANI M8001(RUN监视B点)
OUT T0 K20
LD T0
OUT Y1 (下料汽缸异常)
我很不解,我一直的理解是既然M8001是运行就断开,那T0不就一直都得不到电,Y1也就一直都得不到电.

求各位师傅帮忙指导

网友A:
ANI M8001 = AND M8000

所以是常閉接點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惑,请高手解答!

网友C:
1楼已经解答了,M8001常开点是PLC运行时为OFF,但M8001常闭点PLC运行时为ON的
相当ANI M8001 = AND M8000
自我解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这个程序,m8001到底有啥用?

沒有用
推測應該測試時使用 或 功能不需要而斷開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个是一个程序写好后,不断的调试,在调试过程中需要屏蔽一些工位的程序,方便调试.也就是说在调试过程中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