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是关于控制柜的。
我们厂要做一个控制柜,双层的(内外两层都是2mm厚),控制柜内有接触器,继电器,PLC,触摸屏。
PLC和触摸屏的适应温度是0-50℃,当地环境温度-20到40℃。
那么就要考虑冬季防寒和夏季高温的问题。
我考虑冬天加个加热器,夏天用排气扇。不知是否可行。

控制柜是室外放的,由于造简易房消防安全通不过,造好又给拆了 !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当地环境温度-20到40℃,你的控制柜是放室内还是室外呀?

网友B:
控制柜,做个房间,装上空调就好了。
肥仔米

网友C:
怎么以当地环境温度来度呢,当然看室内温度啦,如放在室外,柜内要加加热器和相关的散热风扇

楼主:
控制柜是室外放的,由于造简易房消防安全通不过,造好又给拆了

网友D:
我的建议是柜子搞大点,密封好点,不要加其他的温控设备。

网友E:
要用4温度控制器,其中1个作为加热用的,1个作为加热监控用,1个作为风扇冷却用,1个作为冷却监控用,防止在加热和冷却时的温控器出现故障而报警。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F:
你的柜子双层,外层就是保温防护,应该好解决

网友G:
根据楼主所述,我认为,夏热冬寒应该都不在考虑范围,柜内又没有发热严重的电器,加个散热风扇完全足矣,线路工作自热完全可以抵御严寒,再说了零下一二十度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主要考虑的应该还是防雨防潮,可以在柜内放点干燥剂。说老板想做得高级一点,卖个好价钱,可以加一台空调

网友H:
8楼的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主所述,我认为,夏热冬寒应该都不在考虑范围,柜内又没有发热严重的电器,加个散热风扇完全足矣,线路工作自热完全可以抵御严寒,再说了零下一二十度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主要考虑的应该还是防雨防潮,可以在柜内放点干燥剂。说老板想做得高级一点,卖个好价钱,可以加一台空调

         兄弟,靠柜内的几个接触器工作的散热冬天实在不能保证温度在0℃以上,我查看了PLC和触摸屏的适应环境温度是0-50℃。 温度太低触摸屏就触摸不灵敏或无法操作,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加个加热器。